未搞定的老问题:如何用 HIVE 方式 保存注册表,一直没有解决

楼主:
我需要保存注册表,但是查了很多资料都不能成功,我的方法如下:

1、先在PB 中添加Hive-based Registry组件;
2、这个步骤我一直没有搞好清楚;
方法A:
使用网上的代码: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IF BSP_NONANDFS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SM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Flags"= dword:1000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Folder"="ResidentFlash"
    "BootPhase"=dword:0
    "MountFlags"=dword:2
    "Flags"= dword:1000            ;;;;;;;;;;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lags"=dword:14
    "FormatTfat"=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MountFlags"=dword:0

ENDIF ; BSP_NONANDFS
; END HIVE BOOT SECTION

方法B:

http://hi.baidu.com/sugar0991/blog/item/24d88a2290bfadf7d6cae225.html

方法C:

http://www.cnblogs.com/harber/archive/2007/12/18/1004992.html

3、重新Sysgen(要选择clean before building);

4、烧写系统,然后开机,一直不能进入系统;

请高手解决,谢谢!

mpc

网友:
你的软件,硬件?

网友:
修改后出现的打印信息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6  Revision=5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506848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NFO:OALLogSetZones: g_oalLogMask: 0xb1cf7ffd
+OEMSetRealTime(2007/10/7 0:0:0.32848)
-OEMSetRealTime(2007/10/7 0:0:0.32848)
-OEMInit
Sp=ffffc7cc

后面就跑不起来了!

网友:
添加上了这句`话,就跑到上面就跑不下去了!
   "Start DevMgr"=dword:1

请问为什么?

网友:
你看看nk.bin里面boot.hv system.hv user.hv是否包含了?

网友A:
这个问题,首先确定你的存放hive注册表的设备分区能够正确挂载,剩下的就简单了,就是修改注册表的问题,wince help里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另外每次烧录前可以把flash format一下,因为有时候flash被写入错误的hive注册表,下次重新烧录的时候,你即使把他改正确了,wince也可能会去读flash先前存的错误注册表,导致系统不能启动

网友:
楼主也不说说怎么解决的。。。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首先确定你的存放hive注册表的设备分区能够正确挂载,剩下的就简单了,就是修改注册表的问题,wince help里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另外每次烧录前可以把flash format一下,因为有时候flash被写入错误的hive注册表,下次重新烧录的时候,你即使把他改正确了,wince也可能会去读flash先前存的错误注册表,导致系统不能启动

以前要是能好好看帮助文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