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下如何获得RSSI值

楼主(2008-05-17):
Vista下如何获得RSSI值
现在usb网卡连接AP后,无线连接的信号质量始终是满格,跟踪了一下发现
vista系统并没有调用OID_802_11_RSSI,似乎和xp下不太一样,
请问大家应该用哪个OID或者函数功能来实现RSSI取值?
跟踪
网卡
vista
如何

网友A:
不明白,sniffer 4.9 能看到吗

网友B:
查查MSDN喽。

网友C:
看过了,不过我现在可以查询到AP LIST的信号强度,是变化的,可是connect AP之后信号强度就不变了,
想问下究竟是调用哪个OID或者其他的方式把信号强度的值返回给上层的?

网友D:
我在msdn里找到NDIS_STATUS_DOT11_LINK_QUALITY可以表示连接后的信号强度,也就是说driver通过 NdisMIndicateStatusEx 向上层indicate状态值,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究竟vista下如何改变连接后的信号强度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