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中断怎么返回啊?

楼主:
写了个实验小程序,可是中断后不能返回,那位大佬帮看一下问题出现在那里!!!谢...............
#include

unsigned char Run[]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unsigned char Flash[] =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void wait10ms(unsigned char i)
{

   TR0=1;
   while(i!=0)
   {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while(TF0!=1);
     TF0=0;
     i--;
    }
   TR0=0;
}

void LED_Run(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P1 = str;
     wait10ms(200);
   }
}

void EXT0_INT(void)
{

  EA=1;
  PX0=1;
  IT0=0;
  EX0=1;
}

void EXT0_INT_SRV()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P1=Flash;
     wait10ms(400);

   }
}

void main(void)
{

   EXT0_INT();
   while(1)
   {

      LED_Run(&Run[0]);
   }
}

网友:
你需要清中断标记。 程序框架不好,中断不是这么用的,不要把等待放在里面。

网友:
你不理解中断,外部中断响应后TF0自动为0;也就是说你的中断程序在出不了

while(TF0!=1);

这里总是成立的,怎么有返回,你不理解中断的真正意义!

网友:
void EXT0_INT_SRV()interrupt 0
{
  EA = 0;
  unsigned char i;
  for(i=0; i <8; i++)
  {

    P1=Flash[i];
    wait10ms(400);

  }
  EA = 1;
}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我马上试一下哈.

网友:
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关中断->完成中断服务->开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 codevoid EXT0_INT_SRV()interrupt 0
{
  EA = 0;
  unsigned char i;
  for(i=0; i <8; i++)
  {

    P1=Flash;
    wait10ms(400);

  }
  EA = 1;
}

还是不能返回?......
还有那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严重XX在中断里延时这么长时间的!!!

呵呵

其它的没看

网友:
c8051f,at89s5x,sst89等51系列单片机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