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大分贴,PLC通讯基础问题!

楼主(2008-06-11):
小问题,大分贴,PLC通讯基础问题!
以前一直是做应用软件,很少接触到工控这块。PLC仪器是omron SYSMAC CPM2AH,通过RS232串口连接通讯,目前我这只有一些地址表(比如00011、00100、00102、01307)等等,我看了网络上的说明只明白大致获取、写入状态命令格式,其他的大致不知道怎样。我疑问是:
1、比如地址值是 01307,如何获取值(我的目前的命令格式是:@00RR11010111+FCS+*(/13),不知道对不对,问厂家客服是BCD码发送的)。
2、比如地址值是 01307,如何发送命令更改状态(一个开状态,一个关状态),这个,后面数据是用十六进制表示,不确定怎么写。
这个是摸索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请教各位前辈,谢谢了!
通讯
应用软件
十六进制
如何

网友A:
每个厂家的PLC应该有专门的技术文档,用来描述相应的指令,各不相同。难道你的没有吗?

网友B:
谢谢楼上朋友,我这里有技术文档,但是我这里也没办法做测试,所以只能猜测,我现在利用串口发送:@00WR0200001046* (FCS 没错),但是收到的只是:@00WR0144*,错误解释是:当PC处于RUN模式时发送的命令不能执行,不知道这个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C:
1、查PLC通信手册
2、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

网友D:
1,你发送个读取命令试试。
2,如果是 运行模式问题,看看能否改模式。//同样发命令。

网友E:
研究了下三菱的,觉得没什么意义,直接用三菱控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