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DMA方式传送数据时,每传送一个数据要占用___的时间 ...

楼主(2008-09-26):
采用DMA方式传送数据时,每传送一个数据要占用___的时间。谢谢!
采用DMA方式传送数据时,每传送一个数据要占用___的时间。
A.一个指令周期 B.一个机器周期 C.一个时钟周期 D.一个存储周期
数据
存储

网友:
应该是c

网友A:
答案是D呀。
能说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B: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C:
比如说你的存储芯片存储周期为15ns,那么你的dma请求周期就必须大于15ns.传送速度就是由你的dma频率决定的.最小为一个存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