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compact framework目标版本不支持后期绑定问题?

楼主:
我在pc上用vb.net做好的程序 上位机发送数据到下位机,测试没有问题,然后在vs2005提供的wince方针环境下运行出现.net compact framework目标版本不支持后期绑定问题 下面是程序  红色字体是报错的地方  之前没有做过相关的东西 还烦请各位指点一下 如何解决  谢谢
Private Sub SendData()
        Try
            Dim s = New Net.Sockets.Socket(Net.Sockets.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 Net.Sockets.SocketType.Stream, Net.Sockets.ProtocolType.Tcp)
            s.connect("192.168.0.9", 4000)
            Dim sendstr1(9) As Byte '尝试发送读寄存器命令
            sendstr1(0) = &H0
            sendstr1(1) = &H0
            sendstr1(2) = &H0
            sendstr1(3) = &H0
            sendstr1(4) = &H0
            sendstr1(5) = &H0
            sendstr1(6) = &H0
            sendstr1(7) = &H0
            sendstr1(8) = &H0
            Dim t As DateTime = Now
            Do While (Not s.connected) Or (DateDiff(DateInterval.Second, t, Now) < 1) '等待连接完成 1秒延迟
                Application.DoEvents()
            Loop
            s.send(sendstr1)

            Dim bytes As Integer = 0
            bytes = s.receive(recvbytes)

        Catch ex As Exception

        End Try
    End Sub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期待有朋友指点解决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net cf 绑定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没明白,你是说你的.netcf2.0不能固化到你的内核系统中还是什么?   你的表述应该更详细一点

网友:
我在网上msdn查“目标版本不支持后期绑定”,有专门的帖子讲这个问题,
但是感觉和lz的问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