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atform Builder 建立和模拟器的连接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Platform Builder 建立和模拟器的连接、下载运行时映像时,遇到下面的问题。
  the specified  ce boot image couldnot  be  loaded.
  your virtual machine may  not have enough ram allocated .try
  increasing the  ram allocation(if you are
  using platform builder open the configure romote services dialoge,  choose the emulator download service,and click the configure button).
我是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的。竟然出现上面问题,并且诡异的是改ram到128M,但是ce boot image 才
十几兆。仍然出现上面错误。感到很不理解。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是用什么方式下载内核的?
有个 connection options的,要设置的
我的可以了,
微软网站上有个视频教程,我照着那个做就行了
Wince确实很多问题,编译相当慢,真是好烦人的。
修改了一点代码,就要编译上差不多两个小时。真是难受。

网友:
对了,Wince 内核默认小于29M的,你不要选太多组件啊,超过29M要改动config.bib等文件的虚拟内存的

网友:
请问楼上,你说的那个视频教程在什么地方,给个链接可好?多谢了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tellmenow/archive/2005/08.aspx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embedded/aa731296(en-us).aspx微软视频教程,顶起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7d9feec4-d4c7-4068-a0ca-4c82c59268b5&DisplayLang=en视频下载页面,貌似WebServer也有,看来我有希望了

网友:
多谢楼上,虽然不清楚你指的什么希望,但是我坚信你很有希望

网友:
非常感谢googleman,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当时发现pb很容易出问题,组件选的多了是一方面,还有其他问题。所以我采用VCE的模拟器,结果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