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个驱动,由于是异步的,我这样实现保护是否合理?

楼主:
我要写个驱动,由于是异步的(驱动调用返回后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调用)我这样实现是否合理?

Define_timer(XXX_timer,XXX_timer_cb)  //定义定时器,注册回调

XXX_driver
        Enter_crit_section(XXX)   //临界资源保护
        .......................
        ......................
        Start_timer(XXX_timer,500ms) //过500ms,启动回调
        return
}

XXX_timer_cb
        ............................
        Leave_crit_section(XXX)  //释放临界资源
        return
}

au

网友A:
有可能会造成问题吧,万一某次timer的回调出现问题,下次你的程序就运行不了了
是否可以通过获取系统时间来判断是否等待了足够长时间,来决定是否继续向下运行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会造成问题吧,万一某次timer的回调出现问题,下次你的程序就运行不了了
是否可以通过获取系统时间来判断是否等待了足够长时间,来决定是否继续向下运行的方法?

请问大侠,我是要让这个驱动在500ms里面不能被其他任务所调用,用类似sleep的函数比用timer更好?

网友:
我没有说让你用Sleep的函数,但我觉得用Timer可能会有隐患吧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用一个Static的变量,保存上次执行的时间,下次再进来时取一下时间,比较一下,看是否满足条件运行
或者你直接Sleep(500)后再返回也可以,但这500ms时间内这函数还会被调用吗?

网友:
GetTickCount()
到PB帮助里找一下,怎么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