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驱动新手新手新新手[2]

楼主(2008-08-25):
wince驱动新手新手新新手[2]
在一本书里面有着样一段
"先安装了wince5.0 然后将优龙提供的wince5.0 的BSP,即bvdmain文件夹拷贝到
wince500\platform目录下"
请问 是不是必须要 “优龙提供的wince5.0 的BSP”吗?
还是人人的bsp都可以??如果不可以 又请问 有什么讲究 呢??
我记得 bsp 是硬件的东西啊 就象主板驱动 每个主板有对应的bsp
那么bsp 应该放在系统安装文件里啊!
为什么 放到这里??wince500\platform
安装
wince

网友A:
应该是你用什么板子,最好用对应的bsp.
放在wince\platform的下边,我的理解是用在platform bulid制作wince镜像的时候,需要把自带的bsp移除,import你的开发板对应的bsp

网友B:
哦 !!
但是又有问题了
我没有开发板 我只有 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
然后我 要用 Platform Builder 5.0 来定植一个嵌入式系统 cepcx86 的
那我要用什么样的 bsp 啊?又有什么讲究啊 !!
又如何得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