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源剩余量

楼主:
我现在想检测我终端设备的电池剩余量并将它显示出来,我用的是WinCE的操作系统,我的程序如下:
  SYSTEM_POWER_STATUS_EX spse;
  GetSystemPowerStatusEx(&spse, TRUE);
  CString power = spse.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MessageBox(power);
可是最后显示出来的结果是一个空白的对话框。
我只知道typedef struct _SYSTEM_POWER_STATUS_EX {
    BYTE ACLineStatus;
    BYTE BatteryFlag;
    BYTE BatteryLifePercent;
    BYTE Reserved1;
    DWORD BatteryLifeTime;
    DWORD BatteryFullLifeTime;
    BYTE Reserved2;
    BYTE BackupBatteryFlag;
    BYTE 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BYTE Reserved3;
    DWORD BackupBatteryLifeTime;
    DWORD BackupBatteryFullLifeTime;
}   SYSTEM_POWER_STATUS_EX, *PSYSTEM_POWER_STATUS_EX, *LPSYSTEM_POWER_STATUS_EX;
要查看电池的可用百分比,应该访问spse.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不知道是我显示BYTE BackupBatteryLifePercent;的时候方法错了,还是其他地方错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前面有人问过,你首先要看你的硬件和驱动有没有实现这个功能。因为这部分的功能,是需要在BSP中完成的。

网友:
那请问,应该怎么看啊?

网友:
我想硬件和驱动应该实现了吧?因为我从开发板的CE的操作界面/控制面板/电源属性里面可以看到电池的剩余电量的。如果硬件和驱动没有实现这个功能的话,应该看不到电源属性的吧?

网友:
两个问题,在EVC下  SYSTEM_POWER_STATUS_EX spse; 没问题,在VS2005下 SYSTEM_POWER_STATUS_EX spse={0};
CString power = spse.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改成
CString power(L"");
power.Format(L"%d",spse.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网友:
谢谢,我是在EVC下开发的:
      SYSTEM_POWER_STATUS_EX spse;
     GetSystemPowerStatusEx(&spse, TRUE);
     CString power(L"");
     power.Format(L"%d",spse.BackupBatteryLifePercent);
     MessageBox(power);
现在对话框总算显示出东西来了,可显示出来的是0。可是我从控制面板/电源属性里面看到的剩余电量是60%啊。为什么啊?

网友:
你不能debug单步跟吗?

单步跟一下,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谢谢!是我用错了,用spse.BatteryLifePercent就对了。谢谢!

网友:
谢谢,是我用错了,用BatteryLifePercent就好了。谢谢!!!

网友:
噢...我也知道了.谢谢..
借个地方记点东东
SYSTEM_POWER_STATUS_EX spse;
  GetSystemPowerStatusEx(&spse, TRUE);
  CString power = spse.BatteryLifePercent;
  MessageBox(power);

防止机器休眠:
初始化时,
SetTimer(hWnd, 12345,60000,NULL);设置1分钟
在Ontimer时,
调用SystemIdleTimerRese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