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请达人,图片显示异常,请高人指点

楼主:
新手初次编写c#的wince程序,图片显示异常,请高人指点
问题描述:
    简单实现一个按钮点后,pictureBox显示图片的问题,困绕了3天了,请高人指点一二,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 2005 c# 智能程序 wince5 ,连接硬件上调试

代码实现:
     string xx = "/Program Files/app/Resources/Greenstone.bmp";
            try
            {
                Bitmap _imageBitmap = new Bitmap(xx);
                pictureBox1.Image = Image.FromHbitmap(_imageBitmap.GetHbitmap());
            }catch(Exception emm){
                MessageBox.Show(emm.Message,"aa");
            }

当程序执行到Bitmap _imageBitmap = new Bitmap(xx); 系统报了个异常exception 没具体描述,图片是肯定在,我 查过,急,请达人帮忙

网友:
buffByte = ((byte[])dr[0]);
//将图像的字节数组放入内存流
stream = new MemoryStream(buffByte);
//通过流对象建立Bitmap
Bitmap map = new Bitmap(stream);
this.pictureBox1.Image=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