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工作了的师兄师姐们,关于选硬件还是选软件!

楼主:
老师让选个方向!
软件方向,就是图像视频类的课题,自己研究去。
硬件呢,和老师做项目,FPGA等东西。

我个人的状况:
技术非常一般化。(当年的时光虚度了太多)
软件了解一些,硬件从来没接触过! (一些相关学科基础约等于0,什么数字信号处理啊,信号系统啊等)

现在的疑问:
1.硬件是不是很难学(相比软件),1年多点点时间会不会搞不定?
2.硬件是不是找工作不太容易???

还有,望赐教下这两个方向各自的优缺点。

我真的有些迷茫,不知道该选哪个!!!
也许有人说兴趣,但我由于当年没好好学习,在哪个方向上都没有深入了解,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专业上对啥有兴趣(专业之外,让我说兴趣还差不多)。

望过来的师兄师姐们,方便的话,发表点儿意见,我参考一下!
真的谢谢了!
^_^

网友:
我搞硬件19年了,单片机51 avr等,尝到些甜头,自由职业,每月混个15000左右,只是需要积累吧,现在倒觉得没什么意思了,现在做arm开发,软件有些弱,总之不在搞什么,搞自己喜欢的就行了,注意知识的积累,开始做点小的不能再小的活,时刻激发自己的兴趣,如果没兴趣只为赚钱那或许真的搞不好,本人最开始从事音响类即专业功率放大器的设计,可以把功率做到2000w,觉得到头了,期间一直没有忘记单片机这个东西,后来偶然机会别人给了点小活,很快搞定,后来用上AVR ATMEGA128 后来用了比较新的atmega1280后觉得又到头了,在一个仪表厂做可控硅调压,里面涉及到实时性非常高的控制(移相触发,定周期触发等)还有485通讯,profibus等.现在搞完了,最近学习ARM2410.说了这么多,不知是否给您提供点什么思路,但我可以肯定,如果把单片机学的精通,那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老师让选个方向!
软件方向,就是图像视频类的课题,自己研究去。
硬件呢,和老师做项目,FPGA等东西。

就凭这一点,强烈建议你搞硬件

网友:
anyway,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