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keimg时出现错误,打包失败,该如何解决?

楼主:
将一个应用的配置文件SL50FBgb.mnu打包到内核,在platform.bib中加入了这样一行:
SL50FBgb.mnu       $(_FLATRELEASEDIR)\SL50FBgb.mnu                  NK U

然后选择Build Current BSP and Subprojects,在makeimg时出现以下错误:

Pass 1...

Warning: Page Size is zero, forcing to 4096 in module SL50FBgb.mnu
Error: Image signature invalid: found '' where 'PE' expected in module SL50FBgb.mnu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位置放的不对吧。你可以手动把要放的文件放到生存NK的所在目录,然后修改bib就可以,并把bib文件手动复制到NK所在目录,
然后打包即可,楼主明显是步骤不对。

网友:
放到 FILES下。

网友:
看错误信息不是文件位置不对吧?
好象是文件中有什么非法字符?

网友:
应该不是找不到文件,提示是签名的问题Error: Image signature invalid
可以手动对此文件进行签名,然后再试试,或者把这个文件放到Platform.bib的Module里面而不是Files下面,Module下面会自动签名,而Files下面不会
不一定正确,只能是试试
这个问题你应该到Mobile那边去问,好久没有做Mobile了,有点不太清楚了

网友:
好象搞错了,这也不是Mobile下面的,那不应该存在签名的问题啊

网友:
OK了,果然是把SL50FBgb.mnu放到platform.bib文件的FILES标签下面就可以了。顺便说一下,1楼你很无聊,纯粹是来攒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