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在线仿真正常,写入片子后工作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仿真器在线仿真正常,写入片子后工作不正常的问题
伟福E6000/T POD-H8X5X P89C51X2BN在线仿真正常(使用用户板上的晶体),写入片子AT89C51RC2-IM后,运行出现问题:有几个新片子不能运行,只有一个老片子可以运行,但是在LCD显示上出现错位现象,使用的编程器是Weilon VP-28B+,选择的芯片是AT89C51RC2,按默认设置。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在线
仿真
用户

网友A:
没人看,自己UP一下

网友B:
我上次碰到一现象 :
新购的p89c58b 写入程序后发现频繁死机
测试发现这批里1/3的都有这种现象 ,找供货商换货后正常

网友C:
1、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2、晶振是否正常
3、最小系统电路是否正确
4、是否片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