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编译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刚开始修改好程序后编译时没有错误,但运行时立即电脑重启,
重新编译时,就出现了下列问题:

针对#include "StdAfx.h"
fatal error C1076: compiler limit : internal heap limit reached; use /Zm to specify a higher limit

请问诸位该怎么解决?

网友:
意思是:
编译器限制:内部堆达到了最大的限制。使用/zm来指定一个更大的限制值。

你修改了什么参数啊?

网友:
给编译器增大内存限制。在project(工程)->setting(设置)->c/c++的project option(工程选项)中,添加/Zm#nn选项,#nn是一个数字,取值最大为2000。默认为100。但是这种方法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roject?MFC吗?是用AppWizard自动生成的代码?Stdafx是否做过任何改动?

你重新建一个project,AppWizard生成一个SDI或者Dialog,什么都不要做,直接编译运行,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KevinCEC,你好,
是将/Zm#nn直接添加到那串代码后面码,如果是这样的话,编译时又出现了:: '/Zm' requires an argument,该怎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roject?MFC吗?是用AppWizard自动生成的代码?Stdafx是否做过任何改动?

你重新建一个project,AppWizard生成一个SDI或者Dialog,什么都不要做,直接编译运行,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

应该是某个数组太大引起的. 你可以试试new 或者 VirtualAll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