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VC下如何实现ftp服务器例子

楼主:
最近公司用wince.为了远程能够上传文件,让我做ftp服务器.我对EVC不熟悉,请各位大牛们给俺一个例子吧.收到例子百分相赠.谢谢各位了.邮箱:gucunlinb@163.com
不知道winCE下能共享文件夹不!

网友:
如果是做wince端的ftp服务器,wince有现成的组件,直接添加就可以用。。。
wince能访问pc的共享,通过计算机名访问
pc可以通过activesync或者rapi访问设备

网友:
就是wince端的ftp服务器,你所说的组件是怎么找到呀,或是怎么添加呀。公司的就是一块板子。接上显示器启动后是wince系统。在控制面板中也找不到关于ftp的相关快捷方式呀。

网友:
如果时间不是很紧的,可以自己开发个ftp类似的协议模型,网上有FTP的源代码,对SOCKET了解吗,如果熟悉SOCKET开发FTP很轻松,,

网友:
我对socket了解,但是我在EVC不了解呀。CE下运行的东西不得用EVC开发吗?

网友:
该组件可以在下面(PB5.0)加,如图

网友:
楼主用过PB吗?板子里的镜像是你编译的吗?

网友:
各位,给个PB5.0的下载地址吧。现在不好找了。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http://www.cevx.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11152
这个是电驴下载

网友:
没有编译过板子的镜像。还得查资料呀。

网友:
看来LZ你得好好去查查了。

网友:
我用PB定制的wince编译过后没有产生bootloader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到我只要往板子上下载NK.bin就行了吗?
试了试,板子启动不开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网友:
你要在原来定制到这个板上的pbxml上添加组件,
而不是自己随便弄个nk就下载下去,
这样是不行的,
LZ跟这个os的提供商联系比较好,
叫他们帮你定制这个FTP会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