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下哪些处理器带IDE硬盘接口

楼主(2008-10-28):
列举下哪些处理器带IDE硬盘接口
请列举下哪些处理器带IDE硬盘接口. 单片机. DSP. ARM或其他都可以.
硬盘
处理器
接口

网友A:
怎么我感觉硬盘接口和MCU关系不大呢?
当然,我没有用过MCU接硬盘哈
可我感觉只要速度够,资源够
都可以接硬盘哈

网友B:
用个8位的单片机连上都可以很方便的控制硬盘。

网友C:
我需要的是专业的IDE接口. 不是用PIO方式. 速度能达到10MB/s或以上.
8位单片机或ARM的外部总线用PIO方式读写硬盘速度<2MB/s.

网友D:
LZ你上个400MHz的ARM看看?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E:
别说400MHz的ARM.我用2440 & 533MHz时用外部总线以PIO读写硬盘的速度也是慢腾腾的. 最难一接受的是没有DMA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