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提问

楼主(2008-09-17):
初级提问
我用的是s3c2410实验箱 配套实验指导书说将实验箱连接电源再断开jp8 液晶屏会出现画面 我按这个做怎摸没反映
实验箱
液晶屏

网友A:
不要给别人出谜语。你的试验箱是从哪里来的,最好去问他们。

网友B:
检查线有没有差好?
供电正不正常?
主芯片晶振是否起震?
电路元件上有没有冒烟?
电路有没有短路?(和上面一个一样的道理....)
.....
太多要排查的了....
另外...最BT的一个问题..您烧上了系统吗?

网友C:
对,找技术支持问一下啊。

网友D:
这个 是学校的 去哪找技术支持 供电都没问题啊

网友E:
仔细察看板卡资料,如使用手册等。
或者对照板上的标示号,在网上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