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应该要设什么环境变量

楼主:
Starting Build: blddemo clean -q
==============
Clean option specified
Clean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AT91SAM9261EK_BIN\WINCE500\AT91SAM9261EK_BIN_ARMV4I\cesysgen
Cleaning D:\WINCE500\platform\AT91SAM9261EK_BIN\cesysgen\files
Generating PB Project Folders
Done Generating PB Project Folders
Generating PBWorkspace Files to D:\WINCE500\PBWorkspaces\AT91SAM9261EK_BIN\WINCE500\AT91SAM9261EK_BIN_ARMV4I\oak
Done Generating PBWorkspace Files
CEBUILD: Deleting old build logs
CEBUILD: Skipping directly to SYSGEN phase
Building dep trees: winceos dcom gdiex ie script servers shellsdk shell rdp wceshellfe wceappsfe viewers directx voip datasync netcf SQLCE ostest speech AT91SAM9261EK_BIN
CEBUILD: Running sysgen  preproc (for COMMON)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common )

User selected the following SYSGEN variables
sysgen_as_base=1
sysgen_as_file=1
sysgen_at91sam9261=1
sysgen_audio=1
sysgen_auth=1
.
.
.
sysgen_usbfn_serial=1
sysgen_viewer_doc=1
sysgen_viewer_image=1
sysgen_viewer_ppt=1
sysgen_viewer_xls=1

Checking for uncleared variables
Done checking for uncleared variables

Report:
SYSGEN_ASYNCMAC=1
SYSGEN_COMMCTRL=1
sysgen_usb_hid_clients=1
.
.
.
sysgen_usb_storage=1
sysgen_usbfn_serial=1
sysgen_viewer_doc=1
sysgen_viewer_image=1
sysgen_viewer_ppt=1
sysgen_viewer_xls=1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_MODULES=coredll nk msim commctrl commdlg secur32 ntlmssp spnego schannel rsaenh crypt32 msasn1 credman prnport prnerr notify rnaapp connmc ndispwr netui asyncmac unimodem tcpstk winsock afd ws2 ws2instl wspm nspm ssllsp rtl8139 e100bex smsc100fd
dp83815 ne2000 dhcp ethman eap eapchap eaptls netmui ndisuio ndis ipnat autoras ppp autodial tapi redir netbios ping ipconfig tracert route netstat ndisconfig iphlpapi softkb gwes keybd pointer display fonts waveapi audiodrv wavesamples cxport battd
rvr nleddrvr device regenum busenum pm ceddk giisr mmtimer pci pcmconv serial pccard 8042keyboard nopkeyboard csp csp_mininput usbhost usbd usbhid usbmsc usbdisk6 rndismp usb8023 hidparse kbdhid conshid MouHid usbfn serialusbfn fatfsd fatutil diskca
che mspart fsdmgr zlib filesys vmini rt_tests
COREDLL_COMPONENTS=coremain lmem showerr thunks corecrt corestrw cryptapi  tnotify tapilib coresip rectapi wmgr_c mgdi_c accel_c messagedialogboxthunk shcore shortcut shexec shmisc fileopen fileinfo shellapis dsa timezones mmwave mmsnd mmmix battery
nled devload coreimm fmtmsg corestra coresiow coresioa serdev coreloc multiui crt_cpp_eh_and_rtti full_crt crypthash rsa32
NK_COMPONENTS= nkcompr nkmapfile
FILESYS_COMPONENTS=fsheap fsmain fsreghive fsysram fsreplbit fsdbase fspass fsadvertise msgqueue
DEVICE_COMPONENTS= devcore iorm pmif
PM_COMPONENTS= pm_default_pdd pm_mdd pm_pdd_common
FATUTIL_COMPONENTS=fatutil_ui fatutil_main
GWE1_COMPONENTS=wmbase gweshare gwesmain immthunk msgque GSetWinLong CePtr foregnd idle kbdui uibase msgbeep audio
GWE2_COMPONENTS=mgbase mgbitmap mgblt mgblt2 mgdc mgdibsec mgdraw mgrgn mgwinmgr tchui calibrui mggradfill mgalphablendstub mgtt mgdrwtxt mgprint mgpal mgpalnat
GWE3_COMPONENTS=accel btnctl caret cascade imectl clipbd cmbctl defwndproc dlgmgr dlgmnem edctl gcache gwectrl icon iconcmn imgctl lbctl loadbmp loadimg menu menuscrl mOverlap MouseAndTouchCursor iconcurs mcursor mcursor8 cursor cursor8 mNoTapUI
GWE4_COMPONENTS=nclient oom sbcmn scbctl startup stcctl winmgr startui oomui sbcmnview nclientview gcacheview btnctlview stcctlview cmbctlview lbctlview msgbox msgbox_hpc dlgmgr_hpc menu_hpc EditControlOs timer column atom drawmbar hotkey syscolor m
gdx mgalias journal mgtci
DCOM_MODULES= ole32 oleaut32 uuid mfc
OLE32_COMPONENTS=mcombase mcommem mcomstr mcommon mcomlib ole232 docfile msf exp mcomstm
GDIEX_MODULES= imaging
IMAGING_COMPONENTS= img_png img_libpng  img_pngdecoder img_gif img_liblzw  img_gifdecoder img_jpeg img_jpegfull img_jpegmem  img_jpegdecoder img_bmp  img_bmpdecoder
IE_MODULES= shdoclc shdocvw inetcpl urlmon wininet shlwapi uuid ieceext mlang
SCRIPT_MODULES= jscript
SERVERS_MODULES= timesvc
SHELLSDK_MODULES= aygshell
SHELL_MODULES= explorer shcore ceshell qvgap
CESHELL_COMPONENTS= ceshapi ceshui taskbarlist
SHCORE_COMPONENTS= shcore path
WCESHELLFE_MODULES= htmlview peghelp browser iexplore webview msscript control ctlpnl cplmain AdvBacklight connpnl intlp stguip
WCEAPPSFE_MODULES= pimres pimutil addrstor calstore pimstore citydb calnot msgstore tnefutil tnefu tnefex  uicom
VIEWERS_MODULES=  xlsview chartapi mfdll xlsutil xls wt3ddraw presviewer dcdjpeg drawing mfdll imageviewer Sho dcdgif UIMgr docviewer rtfrdr drawing mfdll w97reader w97util dcdmz jpeg dcdpng png image autoshape dcdjpeg ecdjpeg picstream
DIRECTX_MODULES= mp3dmod wmadmod wmsdmod quartz msacmce msrle32 icm msdmo msadpcm imaadpcm
QUARTZ_COMPONENTS=quartz0 quartz1 quartz2 quartz3
QUARTZ0_COMPONENTS=amutil fgctl filgraph
QUARTZ1_COMPONENTS= waveout wavemsr avimsr avidec mpgadec mpgvdec mpgsplit acmwrap dmowrap image urlrdr
QUARTZ2_COMPONENTS=asyncrdr qtzbase
QUARTZ3_COMPONENTS= scmdout filerend wmt_strmcore wmt_splitter acmobj m3uplayl asxplayl xmlplayl urlgrab urlobj nscfileparser wmt_httpstrm wmt_mmsstrm wmt_msbstrm wmt_nethelp wmt_filestrm
DATASYNC_MODULES= cefobj repllog rapisrv eventrst rra_stm systemcpl udp2tcp wceload unload
NETCF_MODULES= dotnet

到这就building不下去了google了也查不不知道怎么办,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
先把.net拿掉试试看

还有,LZ请你说说你的环境,如版本等信息,什么都不说,让人猜啊!

网友:
版本是pb5.0的,在xp下运行,我是用来烧写arm板的,按照安装手册做到这一步就做不下去了,您说把.net
拿掉是什么意思,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