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BOOTLOADER如何启动Wince系统?

楼主:
通常我们加载wince系统,总是编译好eboot然后下载到flash里面,根据菜单提示下载NK。而实际的产品中,可以不用BOOTLOADER,那它是怎么实现系统加载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OAL的代码也可以完成所有的bootloader的功能,为什么一定要写个bootloader?我直接把NK下载到0x00的位置不久可以从OAL的START.S启动系统了么?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编译修改验证OAL层的代码?

网友:
什么体系?X86可以用CEPC方式的。

网友A:
bootloader有很多作用,除了引导系统之外,还可以把测试代码加进去,比如测试LCD Camera功能等,
Marvell PXA310最新的Bootloader还加入了Image加密的功能,能防止非法的Image被Bootloader加载,也就是
防止被人随便刷系统。

而且bootloader主要是为了nand flash,有一个把代码搬移到RAM的过程,你直接下载到SRAM或者用nor flash,当然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B:
一般来说,wince系统是放在nand flash,sd card,硬盘,cf card等上面。要运行它,首先要读取到RAM里面去,那么这个读取功能由谁来完成呢?这就必须要由bootloader来完成。

当然,如果你的系统本身就是放在非易失性的RAM上面(如nor flash),那么bootloader就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有很多作用,除了引导系统之外,还可以把测试代码加进去,比如测试LCD Camera功能等,
Marvell PXA310最新的Bootloader还加入了Image加密的功能,能防止非法的Image被Bootloader加载,也就是
防止被人随便刷系统。

而且bootloader主要是为了nand flash,有一个把代码搬移到RAM的过程,你直接下载到SRAM或者用nor flash,当然感觉没什么用。

您说的很对,但是代码搬移的工作在OAL的startup.s里面依然可以实现的,我主要是想弄清楚没有bootloader,那么CE系统是怎么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wince系统是放在nand flash,sd card,硬盘,cf card等上面。要运行它,首先要读取到RAM里面去,那么这个读取功能由谁来完成呢?这就必须要由bootloader来完成。

当然,如果你的系统本身就是放在非易失性的RAM上面(如nor flash),那么bootloader就可以不用。

对,如果不用bootloader它的启动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可以用DOS+LOADCEPC,首先按正常情况进入DOS,然后运行LOADCEPC,会加载内核NK.BIN,然后就进入wince了,当然,前面的工作都让DOS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