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VC下实现微秒级定时

楼主:
有人说用这两个函数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可以实现微秒级定时,但具体怎么实现呢?
比如说实现10us的延时。。

网友:
可以啊。google一下

网友:
大概如下实现:
                          LARGE_INTEGER PerformCounter1;
                          LARGE_INTEGER PerformCounter2;
                          LARGE_INTEGER CounterPerSec;
                          float TimeCost;
                          LONG64 QTime1;
                          LONG64 QTime2;
                          LONG64  TimeUnit;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CounterPerSec);
                          QueryPerformanceCounter(&PerformCounter1);
                          QueryPerformanceCounter(&PerformCounter2);
                          QTime1 = ((LONG64)PerformCounter1.HighPart << 32) + (LONG64)PerformCounter1.LowPart ;
                          QTime2 = ((LONG64)PerformCounter2.HighPart << 32) + (LONG64)PerformCounter2.LowPart ;
                          TimeUnit = CounterPerSec.LowPart ;

                          while(1)
                          {
                                 TimeCost = float(QTime2-QTime1)/float(TimeUnit);
                                 if(TimeCost>=0.00001)            //10us
                                         break;
                                 QueryPerformanceCounter(&PerformCounter2);
                                 QTime2 = ((LONG64)PerformCounter2.HighPart << 32) + (LONG64)PerformCounter2.LowPart ;
                          }

网友:
已经实现了,感谢各位!
代码贴出来大家分享:
void Delay_n_us(int n){

        LARGE_INTEGER litmp;
        LONGLONG QPart1,QPart2;
        double dfMinus, dfFreq, dfTim;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itmp);
        dfFreq = (double)litmp.QuadPart;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1 = litmp.QuadPart;
        do
        {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itmp);
        QPart2=litmp.QuadPart;
        dfMinus=(double)(QPart2-QPart1);
        dfTim=dfMinus/dfFreq;
        }while(dfTim<0.000001*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