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指令截取手机屏幕方法?

楼主:
请问AT指令怎么样可以截取到手机屏幕内容(全屏,或者部分都可以) 谢谢.

网友:
这个怎么发到这里来了?不应该到WindowMobile版块吗?
没有这样的指令。因为Modem的AT指令只是针对数据、语音流的,你想想以前的电话用的猫,有没有LCD呀?

网友:
AT指令截屏?有这功能吗?

网友:
没有,当然就不可以啦!

网友:
这个根本没任何联系~

网友:
AT指令是负责通讯的吧

网友:
没这功能吧,AT是针对module的

网友:
靠一个at指令肯定不行的。

至少也要在设备端有个clien app,获取自定义的at命令,然后执行。

网友:
我也觉得AT是针对module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要自己做了才有,单CPU的话一般都不用A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