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ogleman向各位提问)关于wince5.0自带驱动的sources文件的疑惑

楼主:
各位老兄,昨天玩押宝游戏,把全部身家都压上去了,现在已经变成乞丐,没有分数发帖了。
现在只能用这个ID来求救,希望各位帮忙。谢谢了。
——————————————————————————————————————————
刚才看了C:\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SAMSUNG\S3C2410X\SDHC\SDHC下的sources文件

发现了奇怪的问题,就是它里面没有出现RELEASETYPE

!if 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ndif
!if 0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endif

SYNCHRONIZE_DRAIN=1

TARGETDEFNAME=SDHC_SC2410
DEFFILE=$(TARGETDEFNAME).def

TARGETNAME=$(TARGETDEFNAME)_LIB
TARGETTYPE=LIBRARY
WINCETARGETFILE0=$(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DEFFILE)
PREPROCESSDEFFILE=1

SOURCELIBS=$(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C2410_SDHCBase.lib

INCLUDES=..\SDHCBase;..\..\inc

SOURCES = SDIOController.cpp \

RELEASETYPE的作用:
RELEASETYPE:该宏设置两个环境变量RELEASEDIR和RELEASELIBDIR,就是设置编译后生成文件存放的路径。具体值如下:

        PLATFORM,生成的文件在PLATFORM\\

        LOCAL,生成的文件在当前路径下

        CUSTOM,生成的文件在TARGETPATH指定的位置

        MANAGED,生成的文件在%_PROJECTROOT%\OAK\\Managed

        OAK, SDK, DDK,生成的文件在%_PROJECTROOT%\Oak\

——————现在没有,那么他生成的lib放哪里去了呢?

非常神奇的事情是我居然在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找到了它生成的lib

——到底是在哪里指定了会把生成的lib放在上面的路径的?

还有微软的代码比较奇怪,就是他们都是在sources中指定生成lib,但是最后又不知不觉的的生成DLL了,这个又是怎么实现呢?

就连PXA系列也是如此

!if 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ndif
!if 0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endif

TARGETNAME=pxa27x_sdhc
TARGETTYPE=LIBRARY

INCLUDES=..\inc;..\xllp\inc

SOURCES = Main.c \
          SDControl.c

上面这个也没有RELEASETYPE出现?!!!!!!!!!!!!!!!!!!!!

————————————————————————————————————————————

但是奇怪的是在有些驱动指定了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SAMSUNG\S3C2410X\SERIAL\sources(13):RELEASETYPE=OAK

————————————————————————

!if 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ndif
!if 0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endif

TARGETNAME=s3c2410x_serial
RELEASETYPE=OAK
TARGETTYPE=LIBRARY

INCLUDES=..\inc

CDEFINES=$(CDEFINES) -DUSE_NEW_SERIAL_MODEL

SOURCES=pdds3c2410_ser.cpp
+++++++++++++++++++++++++++++++++++++++++++++++++++++++++++++++++

怎么会这样呢?微软到底是在什么阶段把这个lib变成DLL呢?

还有上面的没有RELEASETYPE又是怎么回事呢?

——————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多找找各种RESOURCE文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找找各种RESOURCE文件看看

找了,我发现微软自己的驱动的确是这样,估计在他们在后面有个后期制作
——但是这个我找不到啊。

网友:
你看看在bsp根目录下面的sources.cmn文件中有RELEASETYPE=PLATFORM,这样的句子吗?
这些控制语句可以在驱动的sourc文件中定义,也可以在bsp的sources.cmn中定义。

网友:
编译链接的时候系统首先去bsp目录下面的sources.cmn中去获取定义的环境变量,然后才去驱动目录下面的source文件去获取一些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