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 实现内码的发送 请求帮忙!

楼主(2008-04-05):
串口调试助手 实现内码的发送 请求帮忙!
想用计算机来输入汉字,把内码送往单片机存储。
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来协助,看到现在的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自身都带有汉字字符输入的功能,不知怎么样实现内码的发送!
以前是写过一个程序把汉字存到单片机里,然后上电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现在想发送内码就不会了!
请求大家帮忙,谢谢!
计算机
汉字
程序
上电

网友A:
汉字本身就是以内码存放的,直接发送就可以了
unsigned char *p = ( unsigned char * )"汉字";
while( *p )
{
发送*p++

网友B:
在ultraedit输入汉字,然后切换一下显示模式,汉字内码就出现了。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6进制就可以
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直接发送字符

网友C:
直接发送就可以了,它会自动转换为 ASCII或GB2312,GBK之类的编码。串口发送工具里面也有 十六进制 发送选项啊。
最简单,直接发送,机器会自动转换,不用你操心。

网友D: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