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问SPI接口WiFi驱动如何动态加载?

楼主:
为了省电,我希望在启机后用户手动加载和卸载WiFi驱动,谢谢!

网友:
分数好多啊,我乐意帮忙,记得给分啊,哈哈。
采用LoadLibrary和FreeLibrary。
例如
HINSTANCE h_spi ;
h_spi = LoadLibrary(TEXT("spi.DLL"));

FreeLibrary(h_spi);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上回复.
驱动DLL加载不同于应用程序DLL加载.
本机驱动加载又不同于流式驱动加载.
等待熟悉NDIS的高手回答.

网友:
WIFI有个省电模式:PowerSave Model
设置它会在没有使用WIFI的时候,自动进入该模式。

网友:
WIFI还有个深睡眠模式:Power Deep Sleep。
睡眠后电流只有零点几个毫安,非常低,跟断电差不多。
你可以开机后将WIFI推入Power Deep Sleep,要使用的时候再将其唤醒。

网友:
我推荐最好的方式:Power Deep Sleep + PowerSave Model

网友:
谢谢mooncmy的建议。
硬件上没有接入Sleep Clock,但设计了IO控制通断的电源。
所以还是希望动态加载/卸载WiFi驱动。

网友:
ActivateDeviceEx can load non-stream drivers, protocols, and device.exe-bound services. It can also load multiple drivers with the Registry Enumerator (RegEnum.dll) and can add bus-specific values to the Active key.

试试看。

网友:
这几个模式都是WIFI驱动里面写好的,你只要配置一下就行了。
而且WIFI驱动比较复杂和特殊不可能实现动态加载/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