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directshow下dump出错

楼主(2008-07-09):
wince5.0 directshow下dump出错
不知有谁做过wince下的directshow,我在实验的时候,发现demo里面的dump例子只要一在graphedt中点击它,
graphedt就会死掉,不能谈出保存文件的对话框,其他 的例子都好用,发现是
STDMETHODIMP CDump::NonDelegatingQueryInterface(REFIID riid, void ** ppv)
{
CheckPointer(ppv,E_POINTER);
CAutoLock lock(&m_Lock);
// Do we have this interface
if (riid == IID_IFileSinkFilter) {
return GetInterface((IFileSinkFilter *) this, ppv); //IFileSinkFilter接口问题
} else if (riid == IID_IBaseFilter || riid == IID_IMediaFilter || riid == IID_IPersist) {
。。。
有谁知道这方面的情况,wince5.0支持IFileSinkFilter接口吗?
给点建议也好,要是在wince中保存文件,还有什么办法??
非常感谢!!
interface
lock
,
return
,
void
,
对话框
WindowCE

网友A:
wince5.0 支持IFileSinkFilter,demo里的dump例子是哪里找到的?

网友B:
d:\wince5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show\filters\
在msdn 上说:windows CE 5.01 and later
但是我确实在库里面找到这个IDD_FileSinkFilter的定义了,wince500下头文件中也 有这个函数的定义,也是,编译和链接都没问题,没有道理说没有,但是问题就是出现了 ,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已经移植了几个filter,要是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为表感谢
可以把这些filter发给他。
我想这个filter以后可以用于调试,还可以用来保存文件,总之很有用,所以才这么
执著,还能用别的接口和库来实现吗?

网友C:
CE50下怎么注册过滤器啊?用REGSRV32.EXE DUMP.DLL成功不了,在GRAPEDIT.EXE里面看不到新注册的DUMP过滤器啊,为什么?注册不成功?但没见报错的提示啊!

网友D:
regsvr32.exe要自己生成的,是simple里面的
我用了不好用,是的,不会报错,不能注册,但能删除filter,分析过代码,注册的地址找不到
没办法,只好写.reg了,很好用,参见DV simple , (in wcedshow5.chm help)

网友E:
没看到要怎么写REG文件的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