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Flash Player 问题

楼主:
我有个在CE上的Flash Player: Pocket Spark beta 2, 这个版本的Flash Player比较老了,只能放flash 5以下的swf,所以很多的swf都放不了。
1.在CE上可用的Flash Player最高是什么版本的?
2.求一个在CE上可用的,能播放flash 5以上的Flash Player。

网友:
高手在那里?

网友:
没有

sparklib的试过,但只能播放非压缩的swf,压缩的就不能播。且打开速度太慢,基本上不能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sparklib的试过,但只能播放非压缩的swf,压缩的就不能播。且打开速度太慢,基本上不能商用。

“非压缩的swf,压缩的swf”
能解释一下他们的区别吗?

网友:
两种SWF文件的文件头不同,在spark的代码中可以找到,我也是调试的时候发现的。

具体是什么,要等我明天回公司看看。

网友:
偶直接给出代码,LZ看看

// Verify the header and get the file size.
    if (fileHdr[0] != 'F' || fileHdr[1] != 'W' || fileHdr[2] != 'S' )
    {
        //fprintf(stderr, "Not a Flash File.\n");
        if(fileHdr[0] == 'C' && fileHdr[1] == 'W' && fileHdr[2] == 'S' )
        {        //Compressed SWF file
            return FLASH_PARSE_CWS;
        }
        return FLASH_PARSE_ERROR;        // Error
    }

网友:
除了文件头以外,应该还有其他区别吧?

网友:
当然啦,压缩就会用到压缩算法,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了。

LZ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最高版本应该是在wince6中吧。

网友:
怎么是中农阿,

社会主义又回到封建社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中农阿,

社会主义又回到封建社会了。

是啊,还不如用学生的不同阶段来表示呢!

网友:
我也要这个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