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指针函数问题......

楼主(2008-08-22):
请教一下,指针函数问题......
#define bHiByte(arg) (*(BYTE *)&arg) //高8位
#define bLoByte(arg) (*((BYTE *)&arg + 1)) //低8位
这两个函数他们的作用是得到高8位与低8位,具体是怎么实现的,看不明白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能帮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big endian的机器吧
&arg取得arg的地址,然后转成BYTE指针,再用BYTE指针访问最低地址的字节,如果是大数端的话,那么就是高8位
下面加1就是取高地址的字节,也就是低8位

网友B:
楼上正解
(*(BYTE *)&arg)分开看
(BYTE *)&arg 把地址&arg强制转换为指针类型,设a=(BYTE *)&arg
(*a)这就清晰多了。
(*((BYTE *)&arg + 1)) 这要看你使用的存储模式,是大端还是小端

网友C:
我的C语言基础不是很,请问一下..我应该去看那么方面相关资料,才能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D:
或说看C那么部分的资料?

网友E:
数据元素按照高位数据和低位数据在存储器中的存储次序
分为大数端和小数端两种
将最低字节存在最小地址位置的称为小数端 比如72 25 01 00
将最低字节存在最大地址位置的称为大数端 比如00 01 25 72
一个数值转换成二进制,不作任何改变就存入存贮器就是大数端形式
两种存储各有其优势
s存放内容顺序为 39 38
而且由于你用%x来输出,表示其为整数
Intel采用的是小数端
所以实际读取内容为 38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