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网卡驱动下载

楼主(2008-02-18):
哪里有网卡驱动下载
我的网卡是集成的 ,怎么就装了系统而连接不上网络呢?什么原因?急求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卡驱动
在线

网友:
如果是系统不能识别网卡,就拿主板的驱动光盘手动安装驱动,如果找不到主板光盘,就到网上搜索主板型号对应的驱动程序下载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