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ARM7 UART中的“1.5bit停止位”?

楼主:
    ARM7 UART的UxLCR(x = 0或1)可以设置停止位,若UxLCR[1:0]=00, UxLCR[2]=1,则设置每帧有1.5bit的停止位。
    请问这半个bit如何理解,ARM是如何识别这半个bit的?

网友:
串口通信的时候,发送的1bit数据实际上是占用了多个系统时钟,这样接收设备能够更准确地采样到数据,

比如发送1bit如果持续16个系统时钟周期,那1.5bit就是24个系统时钟周期,2bit就是32个系统时钟周期(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