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2410 wince添加三串口驱动,红外是否该去掉?

楼主(2008-04-22):
2410 wince添加三串口驱动,红外是否该去掉?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为2410wince添加了三个串口驱动,并且将红外部分的注册表注释,改成串口三,使用和串口1、2相同的驱动
现在又出现问题,串口1、2能正常打开读写,在打开串口3时,getlasterro,返回设备不存在的错误
难道我不能去掉红外驱动??
该怎么做
设备
注册表
wince

网友A:
好象记得原来看过
在pb编os时去掉红外组件没试过。。。

网友B:
我的经历是要去掉IRDA

网友C:
去掉IRDA之后,仍然找不到设备,是怎么回事呢
2410的UART2和其他两个的设置有什么不同吗,我都是用的三线连接方式!设置也改了
三个串口用同一个驱动,
寻找

网友D:
红外去掉了
正常打开并设置串口之后,收到的信息却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