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中选了X86的CPU类型,编写完程序又想换成ARM类型,请问怎么做??

楼主:
如题,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我的方法就是用文本编辑器打开EVC的.vcp文件,然后找到“# ** DO NOT EDIT **”和“!ENDIF

# Begin Target”之间的文本。然后打开一个有ARM的的.vcp文件,将其“# ** DO NOT EDIT **”和“!ENDIF

# Begin Target”之间的文本复制到需要添加的.vcp文件就可以了。
不知道其他高手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
好像之前有类似的帖子。

网友:
一向是重新建project,导入之前的所有文件。不然一旦碰到有些莫名的问题,就得怀疑是改出问题了,还是代码问题。

网友:
已经换了CPU类型了
但是只有选了那个标准的SDK才可以选到ARM
而我自己的SDK却没有ARMV4I的选项
????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了CPU类型了
但是只有选了那个标准的SDK才可以选到ARM
而我自己的SDK却没有ARMV4I的选项
????
奇怪

没什么奇怪的,只说明LZ定制的平台不支持ARM呗。

网友:
以后在EVC开新工程时把SDK支持的CPU类型都选上,

网友:
不会啊
是ARM2410的BSP导出的SDK怎么会不支持ARMV4???

网友:
你新建一个空的project,选择CPU类型时,也是2410的SDK不支持ARMV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就是用文本编辑器打开EVC的.vcp文件,然后找到“# ** DO NOT EDIT **”和“!ENDIF

# Begin Target”之间的文本。然后打开一个有ARM的的.vcp文件,将其“# ** DO NOT EDIT **”和“!ENDIF

# Begin Target”之间的文本复制到需要添加的.vcp文件就可以了。
不知道其他高手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这个方法行吗??我试了怎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