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wince一语法问题

楼主:
WINCE500\PRIVATE\TEST\GWES\GDI\GDIAPI的verify.cpp中,有一个小代码如下:
GetClipBox(TDC tdc, LPRECT lprc)
{
    return GetClipBox(VALIDDC(tdc), lprc);
}
1:VALIDDC的定义:#define VALIDDC(tdc) tdc?tdc->GetDC():NULL
2:GetDC返回是HDC,而且typedef HDC TDC;所以我就是觉得GetClipBox(TDC tdc, LPRECT lprc)的参数与
GetClipBox(VALIDDC(tdc), lprc);完全一致
3:其中GetClipBox似乎是标准的API函数;
这个代码到底在做什么,我有两种猜测:
1不断地循环地在调用自己?调到什么时候会结束?
2函数的重载?但是函数的重载要求参数不一致,可这里的参数按上面的分析又完全是一致的?
这个代码到底是啥意思呢?

verify.cpp这个文件中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用法,下面也是其中一种情况。。

其中还是在verify.cpp中,存在着myGetDC(HWND hWnd),参数也是一样的,当调用该函数时到底也应该调哪个定义呢?具体两个定义如下:
HDC myGetDC(HWND hWnd)
{
    return GetDC(hWnd);
}

TDC myGetDC(HWND hWnd)
{
    HDC     hdcPrim = GetDC(hWnd),
              hdcSec = NULL;
    TDC     tdc = NULL;
    int       LastErrorSave = GetLastError();

    if (hdcPrim)
    {
        if(g_bRTL)
            SetLayout(hdcPrim, LAYOUT_RTL);

        if (DoVerify())
        {
            hdcSec = CreateDC(gszVerifyDriverName, NULL, NULL, NULL);

            if (!hdcSec)
            {
                DWORD dwLastError = GetLastError();
                ReleaseDC(hWnd, hdcPrim);
                SetLastError(dwLastError);
                return NULL;
            }
        }
        tdc = new cTdc(hdcPrim, hdcSec, NULL);
    }
    SetLastError(LastErrorSave);
    return tdc;
}
谁能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关于第二点,LZ的理解有错误。如果TDC是HDC,那么调用GetDC时应该用:.,而不是->
所以说明TDC的实际类型应该是个指针,即typedef cTdc *TDC;这样就满足重载的要求啦。

网友:
lz 看掉了宏定义

#ifdef SURFACE_VERIFY

// HDC wrapper class
class   cTdc;
typedef cTdc *TDC;
#else
typedef HDC TDC;
#endif

网友:
嘿嘿,明白了,
但是那两个myGetDC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的参数的确就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返回值不一样,这个又是怎么回事涅,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