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单片机中断延时错在哪里?

楼主:
晶振是11.0592
我想得到一秒的时间

        TMOD=0x01;

        //定时时间50ms
        TH0= -46080/256;
        TL0= -46080%256;
        EA=1;
        ET0=1;
        TR0=1;

下面是得到一秒的时间
void  INT_0        (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count=0;
        if(count==20)
        {
                m0++;
                if(m0>=10)
                {
                        m0=0;
                        m1++;
                }
                count=0;
        }
        count++;
}

这样应当是得到一秒的时间,可我得到的时间明显比1秒长。

网友:
TH0= -46080/256;
TL0= -46080%256;
需要重新置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