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高分在线等:用ARM汇编指令如何访问I/O口数据寄存器

楼主(2008-01-23):
高分在线等:用ARM汇编指令如何访问I/O口数据寄存器
如题?
我这样,总是编不过
......
LDR R0 GPGDAT
......
该如何写呢?
如何
在线
寄存器

网友A:
ldr r0, =GPGDAT
ldr r1, [r0] ;GPGDAT的内容=>r0
ldr r2, =0x12345
str [r2], r0 ;0x12345=>GPGDAT

网友B:
上面写错了,应为
ldr r0, =GPGDAT
ldr r1, [r0] ;GPGDAT的内容=> r0
ldr r2, =0x12345
str r2, [r0] ;0x12345=> GPGDAT

网友C:
可是这样编译后能直接在linux上跑吗?
我跑的结果总是出现段错误,
很简单的功能,就是读GPGDAT

网友D:
linux没用过,你的GPGDAT中是否是物理地址?如果是你应该把它改为虚拟地址,出现段错误应该是你直接访问物理地址因起的

网友E:
物理地址如何转换为虚拟地址?
给个例子

网友F:
你看一下linux相关的资料,linux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