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无法安装

楼主:
安装完VS2005+VS2005-SP1+WINCE6.0后,
但,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不认前面已安装好的“VS2005+VS2005-SP1+WINCE6.0 ”,
为什么“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无法安装?

系统版本:
windows xp sp3
VS2005 TS 8.0.50727.762(SP.050727-7600)
.NET 2.0.50727 SP1
Windows Embedded CE 6.0

安装PB6 sp1 时提示认不出 VS2005+VS2005-SP1+WINCE6.0 !  郁闷了...

所有的安装包在以前的Xp sp2上都是可以正常安装的

难道是因为 Xp sp3 的缘故`!?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VS和CE6都重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
语言版本对不上?

网友:
我的是XP+SP2的,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
SP3没用过,在SP2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难道是SP3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用XP的SP3,后来更换了一下VS和Wince6.0的安装源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要把vs2005的这个安装包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VS80sp1-KB926604-X86-CHS.exe

网友:
我是WinXPSP3 安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