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divxdec.ax组建??

楼主(2008-03-18):
有谁divxdec.ax组建??
请问:在WINCE里能否用divxdec.ax组建,如果可以那么该怎么在WINCE里注册???谢谢~~

网友A:
知道人帮帮忙啊?!

网友B:
给点提示啊。如果要自己编写视频解码,那要怎样添加到WINCE里面去呀????

网友C:
去看TCPMP吧,我最近自学TCPMP。
不过还没有看到这部分,只在看inerface。

网友D:
谢谢楼上提示!这就去找资料。
还是希望做过朋友给些经验之谈。是不是要找到相关的源代码在EVC上编译下就可以在WINCE 上用了?

网友E:
TCPMP只有源代码,没有资料。
TCPMP中有EVC的工程,直接编译就可以。

网友F:
我下了TCPMP的源代码,在EVC4.0+SP4下编译,首先编译在EVC自带的模拟器下,编译通过但运行时出现错误说是
缺少*.TXT等的两个文件,然后查有人说是要到入工程下的lang文件夹下的文件,可是我到入后还是不行。
另外,怎么选择自己定制的WINCE SDK编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