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显示FLASH

楼主(2008-12-04):
求助关于显示FLASH
各位:
我的FLASH是32M
以前NK大小一直是26M,启动系统后FLASH盘可以识别
现在加的东西多了,我把NK在config.bib中改成28M
启动系统后看不到FLASH
我添加了组件:FAT 、
Storage Devices->ATAPI PCI/IDE Storage Block Driver
Storage Devices->Compact Flash/pc card storage(ATADISK)
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谢谢各位
storage
FLASH

网友A:
这个问题难说啊,多打点LOG吧。

网友B:
是不是你的MBR等信息被冲掉了,重新格式化试试。

网友C:
MBR等信息??
不解!
我重新下以前的26M的NK发现还可以识别FLASH
刚才看了一下工程
发现明明添加了FAT,但是在PB左边的OSDesignView中找不到?

网友D:
1. 如果以前可以识别,那肯定不是组件的原因
2. 修改了Config.bib后,Image存放的位置变大,相应的Flash Disk的Size就要变小,所以必须修改Flash驱动中对应的Flash Disk的起始地址和长度等信息,不然肯定会存在冲突
3. 最好在Bootloader中每次烧录Image前把Flash擦除一遍,这样可以避免一些莫名的问题

网友E:
揭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