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线程循环周期

楼主:
有个线程
while(1)
{
    f1();
    Sleep(100);
}

本来初衷是使这个线程每100毫秒循环一次,但是由于Sleep函数的不精确,以及f1()的执行时间不确定,因此,次线程循环周期总是不能精确到100毫秒,有没有什么方法能使此线程精确到每100ms循环一次

网友:
在抢占式多线程的调度系统中能做到这样吗?

网友:
貌似很难实现。

网友:
不考虑优先级更高的线程抢占时间片,因为高优先级的线程执行时间基本都在几百行代码左右时间,其余均在Sleep,占用不大

网友:
const int COUNT=100;
while(1)
{
int t0,t1;
t0=GetTickCount();
t1=t0;
    f1();
   while(t1 {
t1=GetTickCount();
t1-=t0;
}
}

网友:
其实这还不是最好的

网友:
这个任务CPU全占用了,实际中无法使用此方法

网友:
100ms精度太高,wince线程调度时间片默认就是是100ms,一旦你的线程Sleep,几个100ms就过去了

网友:
那是不是在wince下面要进行100ms循环的线程基本没可能咯?

网友:
楼主为何有这样的需求?
这个貌似很难实现,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其他方法满足你的最终需求。

网友A:
这么精确的时间要求,可以在驱动层实现

但在应用层有必要做这么精确的时间要求吗?如果有,请LZ说明实际情况,看是否有其它合理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一个执行机构的PID控制线程,因此需要精确到100ms的时间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精确的时间要求,可以在驱动层实现

但在应用层有必要做这么精确的时间要求吗?如果有,请LZ说明实际情况,看是否有其它合理的解决方法。

学习一下在驱动层如何确保它的精度,请91program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
请分享一下驱动层确保精度的方法,谢谢咯

网友B:
在驱动成可以使用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驱动成可以使用定时器来实现

我很想知道

//----- 1. Wait for the next insertion/removal interrupt -----
        dwWaitResult = WaitForSingleObject(m_hCardInsertInterruptEvent, m_dwPollingTimeout);

m_dwPollingTimeout这个值的精确性是由什么可以控制的?

——以上是循环检测SD卡。

请高人讲讲具体的实现过程。谢谢。

网友:
每个线程有一个dwPendTime (等待时间)和dwPendWakeup(唤醒时间)
schedule根据这个来安排线程调度,调用WaitForSingleObject后
dwPendTime  = m_dwPollingTimeout dwPendWakeup = OEMGetTickCount () + dwTimeout;

网友:
靠,按个回车就提交了,上面那个没说完
然后WaitOneMore 线程开始等待
WaitForSingleObject也不能很精确,还是要已时间片为单位等待

网友:
可以考虑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