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PDA是横向显示还是纵向显示

楼主:
RT

网友:
.........你用眼睛看就知道了。。。。
任务栏在短的那边就是纵的
任务栏在长的那边就是横的。。。
。。。。。很无奈

网友:
我是说用程序看 在对话框程序中 如果适合纵向的 当PDA横向显示时 就有部分看不见了

网友:
设置界面自适应全屏就好了,全屏了也就不在乎什么横纵的问题

网友:
自适应全屏?
这个该怎么做?

网友:
在初始化的地方定义下就好了。
网上查查类似代码很多的

网友:
//======================界面处理==============================//
        // 全屏显示对话框,全屏显示才能正常调用背景图片
        //add by mercury 20080502
        int cx, cy;
        cx = 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获取屏幕的水平尺寸
        cy = 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获取屏幕的垂直尺寸
        SetWindowPos(&wndTopMost, 0, 0, cx, cy, SWP_SHOWWINDOW);

网友:
参考如下代码: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void CMyPingDlg::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
        DRA::RelayoutDialog(
                AfxGetInstanceHandle(),
                this->m_hWnd,
                DRA::GetDisplayMode() != DRA::Portrait ?
                        MAKEINTRESOURCE(IDD_MYPING_DIALOG_WIDE) :
                        MAKEINTRESOURCE(IDD_MYPING_DIALOG));
        redraw=TRUE;
}
#endif

DRA::GetDisplayMode() 返回值是 DRA::Portrait则纵向,否则横向。

网友:
Display Mode 需要驱动支持,不是所有的平台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
DRA::GetDisplayMode() 返回值是 DRA::Portrait则纵向,否则横向。
PDA一般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