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么添加CE的SDIO功能???

楼主(2008-10-23):
请教各位怎么添加CE的SDIO功能???
请问各位如何在PB42下添加SDIO的驱动??
谢谢!
如何

网友A:
目前的情况是有个SD的无线网卡,已经提供在CE下的驱动
貌似还需要添加SDIO驱动的驱动才可以用
请问SDIO的驱动怎么添加
现在系统上已经有了SD卡的驱动,即可以识别SD存储卡
感谢大家!

网友:
mark下。。。最近看到很多SD卡做接口的。。。比如說CMMB用SD卡來折騰的。。。。沒有具體研究。

网友B:
没有做过SDIO,不过应该是把Sdmemory.dll换成支持你SDIO的dll就可以了吧。
前提是你底层的Host驱动也已经支持SDIO了。

网友C:
在PB42下的SDIO.DLL没找到
在PUBLIC中都没有SD的驱动

网友D:
上层的好像不叫SDIO.dll。Public下有提供一个SDIO的驱动:
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LIENTDRIVERS\BLUETOOTH
不过好像说一般厂商都会带上层的这个Dll的。

网友E:
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
PB42下居然没有这个目录
只有一个SMARTCARD文件夹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F:
忘记lz是用4.2的了。
4.2的话不是很清楚有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