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MBUS读内存SPD问题

楼主:
轉到這邊來, 我用C写了一个smbus读super IO的DOS程序, 可以对slave address为5A, 5E的SIO和Hw monitor data进行读写, 现在想对内存A0~A6进行读写, 但读出来都是00, 请有经验的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換了一片desptop的板讀出來了.

网友:
Intel ICH
Debug32
Read SPD
-o SMB_Base_Address 1e
-o SMB_Base_Address+4 (Dimm1_Slave_Address or 1)
-o SMB_Base_Address+3 Index
-o SMB_Base_Address+2 48
-i SMB_Base_Address+5

Read Clock GEN
-o SMB_Base_Address 1e
-o SMB_Base_Address+4 (Clock_Slave_Address or 1)
-o SMB_Base_Address+3 Index
-o SMB_Base_Address+2 54
-i SMB_Base_Address+7

网友:
这个东东和I2C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