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串口通信中接收并判断十六进制数据的问题

楼主:
需要接收十六进制的数据(如:8101020304FF),收到并判断命令是否正确,但是小弟不知道如何判断,请各位大侠指教。
接受函数如下:
DWORD CPSerialPort::ReadPort(char *data,int length)
{
        BOOL fReadState;
        DWORD dwLength,dwBytesRead;
        int TimeOutCount;

        dwBytesRead=0;
        TimeOutCount=0;

        while(m_hComm!=INVALID_HANDLE_VALUE)
        {
                char* buf=new char[length];
                fReadState=ReadFile(m_hComm,data,length,&dwLength,NULL);
                if(!fReadState)
                {
                        break;
                }
                else
                {
                        dwBytesRead+=dwLength;
                        data+=dwLength;
                }

                if(dwBytesRead==(DWORD)length)
                {
                        break;
                }

                if(dwLength!=0)
                {
                        TimeOutCount=0;
                }
                else
                {
                        TimeOutCount++;
                        Sleep(5);
                }
                if(TimeOutCount==5)
                {
                        break;
                }
        }
        return dwBytesRead;
}

网友:
你这样的写法不适合WINCE下的串口开发。

串口的数据通常是1字节1字节的发送,程序同样需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受。但是OS系统是多进程的,又不会让你一个程序始终占用系统来接收,那么就必须使用线程来实现接收。

有数据时,接收线程被唤醒,并接收数据,存储进相应的buffer,然后线程睡眠,直到下次有数据。

你这样循环的写法不适合OS系统。最好改进一下先。

等接收到正确数据,就很好判断了。设一个变量作为状态机,这个变量初始为0。

接收到第一个,判断是否是开头,如果不是就继续保持0,并接收下一个判断是否为开头。
如果是,那么就将变量置1,说明第一个接收正确,等待接收下一个并判断是否第二个。

就这样进行,按规定有N个数据需要判断,那么这其中只要有一个是错的,那么就将状态机变量清零,从头开始核对。

网友:
楼上讲的有道理。

网友:
二楼的大侠,小弟很有感悟。因为这个串口函数不是我写的,只是要借助别人已经搭好的框架,来完成各种设备与控制平台之间的通信,所以很多东西还是不懂,希望高手能帮我改一下这个函数,能够接受判断十六进制的ACK消息。我看了一下,接收线程是有的如下:
BOOL CPSerialPort::Activate()
{
        if(m_hComm==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FALSE;
        }

        if(!m_bReceiving)
        {
                //开始接收线程
                PurgeComm(m_hComm,PURGE_TXCLEAR|PURGE_RXCLEAR);
                m_bReceiving=TRUE;
                m_hReadThread=CreateThread(NULL,0,ReadPortThread,this,0,NULL);
        }
        if(m_hReadThread!=NULL)
        {
                return TRUE;
        }
        else
        {
                m_bReceiving=FALSE;
                return FALSE;
        }

        return FALSE;
}

网友:
通讯应该有一套正确的协议才行。

举个例子:

你和朋友打电话,电话中你问他要另一个人的电话,

他告诉你是:13012345678

然后,你跟他说:不要手机,要固定电话,

他接着告诉你:0571-12345678

///////

看到了吧,你不跟他指定是手机还是固定电话,他是不知道的;

同样,他告诉你时,也要说明是手机还是固定电话。

如果你收到一串数据  0x8101020304FF

必须要知道它表明的意义。

///////

以上是通讯的协议,下面讲数据的正确性:

收到数据后,如何检测它是否正确?

因为串行口通讯可能会出现误码,它表现为很多种情况:

如:发送方发了100个字节,而接收方只接收到99个字节;

还有,发送100个字节,接收也是100个字节,表面没有错误,但是这100个字节不完全一样。

这时就用到了奇偶校验、CRC校验等……

这些都是【检错】方式,更高级的还有【纠错】方式。

【通讯】是专门一门课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

不是你会用 ReadFile 等函数就能完成的事情。

有空去书店里好好翻翻书。

网友:
跟楼上说的同样的道理

网友:
ReadPortThread,这个线程是实现读Port的功能的,把这个线程贴出来看看。

你现在能接收数据吗?你是想实现接收功能?还是接收了不知道如何判断?

网友:
通信协议就是sony的visca,我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改代码,所以很多东西看不懂。
我的readport函数定义的接收的数据是char× ,但是机器发过来的是8101020304FF,能正确接收吗?这点我很不明白。
小弟c语言基础比较差,多包涵哈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串口发送数时都是转换为字符型以字节为单位发送,然后接收方根据已知的数据格式(协议),做相应的解码才能得到正确的信息。

网友:
关注 …… 我也正需要这些东西呢
嗨 越看越觉得自己会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