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blatform builder 编译出来的nk.bin 转为.img文件 ...

楼主(2008-10-30):
怎样把blatform builder 编译出来的nk.bin 转为.img文件 这样能把它烧写到瘦客户机子上
怎样把blatform builder 编译出来的nk.bin 转为.img文件 这样能把它烧写到瘦客户机子上
builder
客户机

网友A:
说说你的瘦客户机现状

网友B:
IMG是什么格式?用BIN格式不行?要求是很怪啊!研究一下他们的格式,看写个转换的AP看看!

网友C:
瘦客户机肯定是X86的
如果现在有CE系统
你想换NK
直接用个U盘把NK替换就可以了
如果第一次烧内核
这个做法网上有介绍
boot不用编写程序
超级简单!

网友D:
img文件?是不是只是扩展名不同而已

网友E:
问题搞定了,要用一个dos软件,这个软件是我们公司自己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