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wince 系统裁剪问题

楼主(2008-05-14):
求救!!! wince 系统裁剪问题
客户要求wince系统支持播放WMV、AVI、MP4等视频文件.
我裁剪系统时加入了wince自带的midia player 播放器,
然后,copy了一个wmv文件过去,用midia player打开
提示 "无法打开**.wmv" 请确认路径名和文件名是否正确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在模拟器下又重新build了一次,在模拟器下能打开文件,并能发出声音.
wince系统支持播放WMV、AVI、MP4等视频文件
要加一些什么组件啊
player
wince
裁剪
模拟器
系统
WindowCE

网友:
关键看编码与解码,不在于文件后缀名。
例如WMV就要许多版本,有些支持,但是高版本就不支持。
一般在嵌入式设备上,需要提供视频转换工具,否则很难支持。

网友A:
WMV/AVI/MP4都需要相应的video decoder filter,只包含media player肯定是不够的。建议你包含Graphic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Media下面的所有组件,不过即使是这样,据我了解,wince本身对视频解码的支持很有限。你可能需要第三方的filter或者自己开发filter,这需要directshow的支持。

网友B:
呵呵,光加个播放器是没用的,需要解码器的,楼上的正解。

网友C:
搞个TCPMP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