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基于DirectShow技术怎么写Camera相机的应用程序?就像在PC上通过DirectShow技术做的摄像头的应用程序一样可以浏览,可以拍照

楼主:
WINCE60下基于DirectShow技术怎么写Camera相机的应用程序?就像在PC上通过DirectShow技术做的摄像头的应用程序一样可以浏览,可以拍照.

网友:
就像PC上一样写

网友:
就是不清楚现在WINCE60下的DIRECTSHOW技术跟PC下的DIRECTSHOW技术有多大的区别.PC下有的那些接口是不是WINCE60下都有.WINCE60下的DIRECTSHOW相当于PC下的DIRECTSHOW技术的那个版本?

网友A:
WINCE下还没看到用DIRECTSHOW捕捉视频的例子,看到的PLAYWND只是播放视频文件,跟硬件的关系不大.看WINDDOWS MOBILE下MS提供的例子程序有CECAMERA++++CAMERA CAPTURE这两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移植到CE下,也不知道CE下的DIRECTSHOW跟MB下的DIRECTSHOW有多大的区别.

还有就是用DIRECTSHOW访问CE下的CAMERA接口是怎么回事?能跟PC下一样吗?找到对应的过滤器,加入到CE下的GRAPHEDT中,然后去找输出PIN,把CAMERA的输出PIN 跟VIDEO RENDER的输入PIN连接?CE下支持的VIDEO RENDER FILTER是那个?怎么看到CE系统下的FILTER情况?CE50下有GRAPHEDT.EXE可以编译出来,CE60下听说没有这个东西了,那要看系统有那些注册可用的FILTER怎么办?

望整过的人,给个努力的方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下还没看到用DIRECTSHOW捕捉视频的例子,看到的PLAYWND只是播放视频文件,跟硬件的关系不大.看WINDDOWS MOBILE下MS提供的例子程序有CECAMERA++++CAMERA CAPTURE这两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移植到CE下,也不知道CE下的DIRECTSHOW跟MB下的DIRECTSHOW有多大的区别.

还有就是用DIRECTSHOW访问CE下的CAMERA接口是怎么回事?能跟PC下一样吗?找到对应的过滤器,加入到CE下的GRAPHEDT中,然后去找输出PIN,把CAMERA的输出PIN 跟VIDEO RE…

我记得有本老外的书,讲EVC的提过。还有建议楼主多看MSDN。估计有很大帮助。

网友:
看了WIN MB6.0下的例子代码,它通过一个GUID去连接CAMERA硬件,PC下的例子通过ICreateDevEnum枚举接口去访问CAMERA硬件.现在我的WINCE60下CAMERA的GUID跟MB的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MB下的那个例子能不能成功移植到CE下.明天好好试一下,希望有好结果.

网友:
移植过来不难,成功实现了。但看不到CAMERA的图像。用示波器看我的CAMERA接口是有图像输入的。怀疑是那个地方配置的不对引起的。用的是一个VIDEO DECODER。TW9910的芯片,看来得好好啃啃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了。

网友:
这个MB6。0下的CAMERACAPTURE程序默认情况运行起来应该处在浏览图像的功能下,但为什么连浏览窗口都看不到?那个白色的底窗难道就是浏览的窗体?如果是,为什么我用静态图片捕捉功能捕捉到的图片跟浏览窗体里面显示的东西不一样呢?

静态图片有很模糊的东西存在,如果那个白色的底窗是浏览窗体,为什么白色的底窗显示的是什么都没有呢?还有就是录成的ASF文件,在WMP里面播放不了,也很怪啊!

网友:
恩.. 請問將MB的例子轉成VS2008 來開啟會有問題嗎?
用模擬器跑不起來
還需要安裝什麼driver嗎?
跑起來總是在graphmanager.cpp 裡的CreateCaptureGraphInternal 就死在紅色那句
請先進指導 感激大家!

        CHK( GetFirstCameraDriver( wzDeviceName ));
    varCamName = wzDeviceName;
    if( varCamName.vt != VT_BSTR )
    {
        ERR( E_OUTOFMEMORY );
    }

    CHK( PropBag.Write( L"VCapName", &varCamName ));
    CHK( pPropertyBag->Load( &PropBag, NULL ));

网友: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如果我要将C:\WINCE600\PRIVATE\TEST\MULTIMEDIA\DIRECTX\DSHOW\CAMERA
带的测试程序Build进项目里面,使用这个Camera应用程序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你能否建议一下该如何设置些参数?

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我没用DIRECTSHOW

网友:
我是用Directshow做的,但是在MB平台上,而且CAMERA CAPTURE的事例程序是没有视频显示的,你必须自己加上一个VideoWindow才能显示出来。
我认为WCE也是能支持的,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啊。

网友:
我看 cameracapture的例子,没问题,也可以实现 实时监控,但是想用硬件来触发他,

使用这个参数来调用硬件 VideoControlFlag_ExternalTriggerEnable

程序可以编译成功,运行,不过只要一按拍照按钮,程序就推出了。。。

代码如下

CGraphManager::CaptureStillImageInternal()
{
        HRESULT hr = S_OK;
        CComPtr pFileSink;
        CComPtr                 pUnkCaptureFilter;
        CComPtr                         pStillPin;
        CComPtr pVideoControl;

        // Make sure that the capture graph builder is present
        if(( m_pCaptureGraphBuilder == NULL ) || ( m_fGraphBuilt == FALSE ))
        {
                ERR( E_FAIL );
        }

        CHK( m_pImageSinkFilter.QueryInterface( &pFileSink ));
        CHK( pFileSink->SetFileName( L"\\test.jpg", NULL ));

        CHK( m_pVideoCaptureFilter.QueryInterface( &pUnkCaptureFilter ));
        CHK( m_pCaptureGraphBuilder->FindPin( pUnkCaptureFilter, PINDIR_OUTPUT, &PIN_CATEGORY_STILL, &MEDIATYPE_Video, FALSE, 0, &pStillPin ));
        CHK( m_pVideoCaptureFilter.QueryInterface( &pVideoControl ));
        //CHK( pVideoControl->SetMode( pStillPin, VideoControlFlag_Trigger ));
        CHK( pVideoControl->SetMode( pStillPin, VideoControlFlag_ExternalTrigger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