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英文操作系统下如何安装中文输入法?

楼主:
RT

网友:
如果你的系统没有添加中文字库simsun_2XX,添加输入法也没有用啊,只会显示框框的 □ □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能告诉我详细点吗?我需要怎么做才能在WINCE英文操作系统下安装中文输入法?怎么才能输入中文啊?我这边很急啊!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在裁减wince系统时,才能加得进去啊?选择MUL支持,

网友:
大家多来看看,给出个主意吧!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要自己开发输入法啊?

网友:
在pb下添加。好像是simsun.ttc,自己找找。

网友:
你首先应该要在OS上加上中文库吧,然后你的系统才可以用中文输入的啊~ 呵呵

网友:
1。将Core OS-Display based devices-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
Chinese(Simplified)-Input Method Editor-MSPY2 for Windows CE这个组件添加到平台中。

2。将Core OS-Display based devices-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
Chinese(Simplified)-Input Method Editor-MSPY2 for Windows CE下的一个字库添加到平台中。

网友:
安装ce-star外挂。

网友:
在PUBLIC文件夹下找0804文件夹
把0804里面的中文替换掉外面的英文

网友:
如果你改不了你的英文操作系统,又没有中文支持,估计没办法

网友:
1、在pb中修改,增加一些features就行了。
2、使用一些中文字库平台
例如ce-star等。不过ce-star for wince的版本我没有找到破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