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ode的问题,关于char 和TCHAR??

楼主:
我在evc定义如下:
               char *s = "北";
               TCHAR *c = "北";
但是我分别读取*s 和*c的值发现是不一样的,*s = -79说明是一个汉字,即读取的是“北”字的前8个字节;
                              但*c = 21271,转换成16进制是5317,感觉这个数字跟“北”字没有任何关系
“北”的机内码16进制是B1B1.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解答一下char跟TCHAR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A:
这是wince下的基础课程:UNICODE

建议你找windos 编程里面UNICODE的那一章来看看。

网友:
上面有一点写错了,*c = _T(“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wince下的基础课程:UNICODE

建议你找windos 编程里面UNICODE的那一章来看看。

我看了哦,没有发现有什么的啊,只是TCHAR比char多占了一个字节,就是说同样对于一个字母如:A,char是0x41,TCHAR则是0x0041哦,
但对于汉字是怎么样的呢,同样如果对于“北”字,那对于char应该是0xB1 0xB1
那么TCHAR既然已经是双字节了,汉字也是双字节存放的,那TCHAR我觉得应该是0xB1B1啊

这些是个人的想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北”的UNICODE就是5317,
机内码是在ASCII的基础上扩展的,和UNICODE编码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的UNICODE就是5317,
机内码是在ASCII的基础上扩展的,和UNICODE编码不一样。

那请问我如果要用点阵显示汉字的话,是不能用TCHAR类型的了,否则的话读出来的机内码不正确了哦?

网友B:
倒网上去找个映射表,使用的时候查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网上去找个映射表,使用的时候查表

找到了哦,谢谢提示!

网友:
如果是做wince,那么就不会用到“点阵显示汉字”,如果不是wince,那么可以不用UNI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