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uVision2与Proteus6.9联调问题

楼主:
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Debugger aborted!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我很想学好它!
    我做的是《Proteus中文教程》里的第一个例子,好像是AT89C51的(不大懂),在KeiluVision2与Proteus6.9联调的时候发现:
1、Proteus里没有VDM51.DLL
    我的解决方法:从网上下载了一个VDM51.DLL,然后把它分别拷在KeiluVision2和Proteus6.9的BIN目录下,然后就可以编译了。
2、运行时出错: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Debugger aborted!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遇到过这样问题的人有一大帮,汗!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一个多星期了,请教高手,我该怎么办?救救我吧。

网友:
你在你的keil51工程的选项中有没有选择用proteus调试呢?
在 "option for target" 里面的 "debug" 一项^_^

网友:
把 VDM51.DLL  放到 C:\windows目录下面试试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我的错误是:
1、在"option for target"里的"output"里没有选择生成"hex"文件;
2、我卸载了Proteus6.9,装了Proteus7.1;
3、我没有给Proteus里的AT89C51设置代码文件。

我是初学者,可能是我的问题不够详细,大家不知从何回答,但我还是愿意把分给坐沙发的人。

网友:
第一次在eeworld里发帖,还不知道它有自由分配分的权利。这样的话,我就把分均分给大家吧,都没白辛苦,哈哈。

网友:
也跟你学习了一点经验

网友:
对你这种有始有终的人表示敬意。有的人问完问题,或者解决了,也不总结一下,给后来人分享一下,就一溜烟跑了。

网友:
vdmagdi.exe好啊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