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的编译问题

楼主:
新装的WIN XP SP2, 番茄花园, 然后装PB5.0, 先装.net framework 1.1, 然后装PB5.0(CPU选择了ARMV4I, X86, Emulator).

PB5.0 装好之后,就新建工程编译了,这时EVC, VS2005等都还没有装.

用自带的2410BSP新建工程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 "Invalid   parameters   passed   to   Wince.bat"
PB工作区左边应该有3个TAB选项, 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只有两个选项, 添加组件的选项不见了.

从网上搜了下,没找到解决办法.

谁知道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PB5.0好象要装.net   framework  2.0的吧?
建议装下2.0,不行,就
重新装下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解决这问题呀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困难!
谢谢啊